[STC单片机] P4口能写成 XBYTE

楼主(2014-11-28):
#define  DAC0832_PORT  P0  //DAC0832数据输入口为P0口
sbit DAC0832_CS = P4^6;
sbit DAC0832_WR = P3^6;

怎么写成 XBYTE 形式

网友A:
如果不是在XRAM空间是不能那样写的

一般都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在XRAM空间是不能那样写的

一般都不是的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D_CD=P2^7;
sbit LCD_WR=P2^5;
sbit LCD_RD=P2^3;
sbit LCD_CE=P2^6;

这个可以写吗?怎么写啊?大牛

网友B:
头文件中没有的定义写sfr  P4 = 0xxx

定义变量时,uchar xdata v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中没有的定义写sfr  P4 = 0xxx

定义变量时,uchar xdata val;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D_CD=P2^7;
sbit LCD_WR=P2^5;
sbit LCD_RD=P2^3;
sbit LCD_CE=P2^6;
这个怎么写呢

网友A:
明白LZ的意思了,

用总线扩展的方式访问外设,这要看硬件怎么设计了

访问外部XARM,P2是高地址信号,让他对应各控制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D_CD=P2^7;
sbit LCD_WR=P2^5;

XBYTE[address]=data   写数据
    data=XBYTE[address]   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