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 L137/C6747中断锁死

楼主(2014-11-28):
OMAP, BUG, IO, pi, UG
做一个东西用的裸机在跑,用了TI的SCL库,感觉很混乱,最后尽量少使用底层,只用了EMIF和一个GPIO中断,但是GPIO中断跑着跑着就不进去了。。。而且reset都没用,只能退出debug,然后再次debug才能进中断,外部中断源用FPGA给的,可以用signalTap看到中断信号是有的

网友A:
建议固化好想办法烤机测试吧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
可能是仿真器不稳定等造成的   不能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固化好想办法烤机测试吧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
可能是仿真器不稳定等造成的   不能说明是程序的问题 ...

之前用的XDS100V2,后来换了PCI接口的XDS560,也不行。屡试不爽,应该不是仿真器问题吧,我发现在没有屏蔽那句导致异常的C语句之前,程序运行到main函数末尾的while(1)等待中断后不久在TSR寄存器中的IB位会置位,表示有中断发生了阻塞中,这是DSP应该进入中断函数将IB清零,置位TSR的INT位,但是没有进入中断函数,IB位未清零,INT位却置位了。。。混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