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外部中断口相关

楼主(2014-11-28):
你好:我想问问i.mx6q的哪些口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口使用,还有就是再开发板中,RGMII口用作了和以太网芯片通信的口,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以太网功能,我可以把这些口用做普通的IO口或者外部中断口来使用到其它芯片上吗?是不是要重新在驱动里面定义?急等!谢谢!

网友A:
i.mx6q的哪些口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口使用,这个问题可以看下datasheet吧

网友B:
如2楼朋友所说,i.mx6q的哪些口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口使用,可以看下datasheet。还有 你这里提到你以太网功能不需要,将RGMII作为别的功能的话,软件你要做相应的修改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2楼朋友所说,i.mx6q的哪些口可以用作外部中断口使用,可以看下datasheet。还有 你这里提到你以太网功能 ...

datasheet内容太多啊,还有就是RGMII口做其它用处的话,如:其它芯片的使能口或者普通数据口都是可以的吗?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只需要在软件里面把RGMII口定义为普通IO口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内容太多啊,还有就是RGMII口做其它用处的话,如:其它芯片的使能口或者普通数据口都是可以的吗 ...

是的,你还是要参考数据手册的,定义哪个都要根据手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