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大神推荐一本介绍msp430及其编程的书

楼主(2014-11-28):
求大神推荐一本介绍msp430及其编程的书,适合入门级的,我是小白,看过一点儿51,想学430的,但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求指导

网友A: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想学430的话,建议你首先具备一个基础,C语言要会,至少51的程序能看,能写。对51单片机的操作如管脚控制的LED,跑马灯,控制LCD之类的应该要会。这样再来学430就不会吃力了。430除开位数和开发环境外,与51的区别功能多了些,细节设置多了些而已,比如430的管脚配置需设置:方向,上拉使能与否等。最好的学习资料是TI官方的User Guider,我们当时自学的时候,用了不少时间仔细阅读了芯片型号对应的英文手册,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英语水平,但如果要在电子行业混,会一定的英语还是必要的。另外,430有一些经典的视频教程,百度上搜就能搜到。买一块开发板,一个一个模块的学习使用是比较好的。光看代码或视频是不行的哦

网友B: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时候看到的最好的一本了

网友C:
就这2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想学430的话,建议你首先具备一个基础,C语言要会,至少51的程序能看,能写。对51单片机 ...

刚看完51,51的一些简单程序能写,当时看51就是为了学4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时候看到的最好的一本了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2本。

谢了啊

网友D(2015-01-22):
千万不要眼高手低,能看懂不一定能写出来,要多加练习。还有光看书意义不大,整套开发板边练边学,效率绝对提高。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希望建议对你能有用:handshake

网友:
laucnhpadG2配官方技术手册,当年我就是这么从51基础开始学430的

网友E(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