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驱动LED新电路!

楼主(2014-11-28):
大师门有何看法!

网友A:
最原始的电路。

网友B:
D1串联、R1改成两颗以上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原始的电路。

D1是不是用来把反向电压给放走的?

网友C:
这样叫220v驱动电路?会有闪烁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叫220v驱动电路?会有闪烁感的

做指示灯没所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是不是用来把反向电压给放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串一个比并一个更安全!

网友D:
这是一个指示灯的电路,标题有哗众取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指示灯的电路,标题有哗众取宠的意思。

只是我当时没理解好所以这样写,我看别人一般都串一个二极管!

“我看别人一般都串一个二极管!” ***(马甲太多,无法列举)坚决不串,也不并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串一个比并一个更安全!

网友E:
LED驱动电路,我的天!

网友F:
D1反向并联挺好的,跟串联差不多的效果,如果那个电阻能用两个串联来代替一个就更好了,因为电阻的耐压有限啊。

网友G:
***会说你书呆子滴。。。

网友H:
我认为不好,电阻功耗增加,耗电不说,易烧坏电阻。不如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不好,电阻功耗增加,耗电不说,易烧坏电阻。不如串接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I:
驱动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我当时没理解好所以这样写,我看别人一般都串一个二极管!

电阻取1M,并一个高压电容,会减少功耗。

网友J:
看标题吓了我一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标题吓了我一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有啊,看你用在什么方面的?

网友K:
效率低下。

网友L:
下我一大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啊,看你用在什么方面的?

就像你这个,作为指示灯来说,简单确实简单,但效率确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像你这个,作为指示灯来说,简单确实简单,但效率确实不好

有的串二极管,有的直接二直管都不要,批量生产商品都是看成本不看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