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32/GD32上内存堆栈溢出探测研究

楼主(2014-11-28):
无数次遭受堆栈溢出折磨,随着系统变得复杂,故障点越来越难以查找!
主要溢出情况如下:
1,一般RAM最后两块空间是堆Heap和栈Stack,堆从下往上用,栈从上往下用,任意一个用完,都会进入对方的空间

楼主:
2,如果栈用完,进入堆的空间,这个时候系统是不会有任何异常的,也就是说,栈底没有什么意义。除非堆和栈指针重叠,否则大家相安无事,尽管栈用了堆的

楼主:
3,如果栈用完进入堆,并且还碰到了堆的空间,这个时候系统仍然没有异常,但是堆栈会相互修改数据。最悲剧的就是栈里面保存的然会地址lr,一旦被堆指针修改,返回的时候就会跳到别的地址空间去了。绝大多数时候是这种情况,并且大多数跳到无效空间去。你应该感谢它跳到无效空间,让你马上发现错误。否则堆栈互相穿透而不报错,然后系统工作出现数据错乱,到时候看你想撞头还是想跳楼!

楼主:
4,使用Keil的微库,malloc要用到堆空间,如果堆空间用完,再malloc的时候得到空指针,但是不会报错。然而,如果使用C++的new,这个时候会报错!

楼主:
因为主线程和中断处理的存在,随时可能分配释放内存,这就导致了问题随时可能发生!非常难检查问题所在!

因此,SmartOS v2.5增加了内存堆栈溢出探测模块
声明:
#ifdef DEBUG

void* operator new(uint size);
void* operator new[](uint size);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 p);
void operator delete [] (void * p);

#endif

楼主:
实现:
extern uint __heap_base;
extern uint __heap_limit;

void* operator new(uint size)
{
    debug_printf(" new size: %d ", size);
    void * p = malloc(size);
    if(!p)
        debug_printf("malloc failed! size=%d ", size);
    else
    {
        debug_printf("0x%08x ", p);
        // 如果堆只剩下64字节,则报告失败,要求用户扩大堆空间以免不测
        uint end = (uint)&__heap_limit;
        if((uint)p + size + 0x40 >= end) debug_printf(" + %d near HeapEnd=0x%08x", size, end);
    }
    assert_param(p);
    return p;
}

void* operator new[](uint size)
{
    debug_printf(" new size[]: %d ", size);
    void * p = malloc(size);
    if(!p)
        debug_printf("malloc failed! size=%d ", size);
    else
    {
        debug_printf("0x%08x ", p);
        // 如果堆只剩下64字节,则报告失败,要求用户扩大堆空间以免不测
        uint end = (uint)&__heap_limit;
        if((uint)p + size + 0x40 >= end) debug_printf(" + %d near HeapEnd=0x%08x", size, end);
    }
    assert_param(p);
    return p;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 p)
{
    debug_printf(" delete 0x%08x ", p);
    if(p) free(p);
}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 p)
{
    debug_printf(" delete[] 0x%08x ", p);
    if(p) free(p);
}

楼主:
通过重载new/delete实现,并且带有64字节提前预测功能!在堆即将用完之前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