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程序乱飞,求助

楼主(2014-11-28):
系统是DSP+FPGA架构,DSP为OMAP L137,FPGA作为静态存储器挂载在EMIFA上,有一个GPIO中断通知DSP取数据。DSP只进一次GPIO中断。多次实验发现,把断点打到main函数的断点1和断点2,发现断点1断点在首次运行后不再命中,断点2断点竟然反复命中。。。GPIO中断只进入一次,这次中断中只对FPGA写了一个值,查看FPGA端一切正常,DSP就不再进中断了,点CCS的run-restart也不会进一次中断,只有重新debug会进一次中断
int main(void) {
        int i,j;
        _disable_interrupts();
        edmaInit();//断点1
        gpioIntInit();
        //setup_Timer0();
        _enable_interrupts();//断点2
        fpgaTop->status=0x00000000;

。。。。。。

网友A:
看看相关外设的时钟有没有使能

网友B:
如果确认你的软件设计没有缺陷,那么找硬件。看配置,是否真的触发以及是否有干扰。

网友C(2015-03-25):
请问楼主:GPIO中断怎么通知DSP取数据,具体的过程是什么,DSP刚入手,求指教

网友D:
程序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