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时候做AD采集,用单片机内部的AD?

楼主(2014-11-28):
在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时候做AD采集,用单片机内部的AD?还是外部的AD比较好?稳定性方面

网友A:
基准电源要稳定,输入AD电压RC滤波一下

网友B:
看你用的什么芯片。一方面可以用软件,比如算术平均滤波法你一口气采几个信号排个序去掉最大值最小值后再求平均值,会比较可靠。更甚者你可以把采回的信号逐次比较,变化量不科学的值丢弃然后求平均值。另一方面可以用硬件滤波。电源稳定这个是大前提。采用RC滤波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可以RC接电压跟随器再接个RC。

网友C:
采用RC滤波你要是觉得不放心可以RC接电压跟随器再接个RC -- 这是打算做几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