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阻容降压电容,大师门怎阻看?

楼主(2014-11-28):
这种阻容降压输出电压不会太高!大师门,有人知道什么原理吗?

网友A:
不是所有你没见过的电路都能叫新电路,

网友B:
不知道输入的AC电压多少,楼主考虑一下C1击穿的预防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输入的AC电压多少,楼主考虑一下C1击穿的预防措施?

哦哦这个要考虑吗?平时的阻容降压也是这样的,输入电压为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你没见过的电路都能叫新电路,

老兄你有何见解,这个电路不要稳压管的时候电压特别低!

网友C:
浪费电源!L为+,N为—时,白费了;反相后,电压值(能稳压吗?)也许不是期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有何见解,这个电路不要稳压管的时候电压特别低!

阻容降压电路电流主要由降压电容决定,把R3和D3看做负载的话,反过来可以理解前面的电路是接近恒流源,没有稳压管D3而只有R3直接接GND当然电压下降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有何见解,这个电路不要稳压管的时候电压特别低!

问什么要去掉稳压管D3?为什么要串联R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路电流主要由降压电容决定,把R3和D3看做负载的话,反过来可以理解前面的电路是接近恒流源,没 ...

R3跟D3也不要的时候,电压也很低正常来说应该有4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费电源!L为+,N为—时,白费了;反相后,电压值(能稳压吗?)也许不是期望的。 ...

正解,我也有这想法,电只是有所不足,但电压也是稳定的!因为电压只需要5.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费电源!L为+,N为—时,白费了;反相后,电压值(能稳压吗?)也许不是期望的。 ...

我也觉得浪费了一半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R3跟D3也不要的时候,电压也很低正常来说应该有45V的

你这个帖子和在月初的时候发帖子“继电器新用法 ”是什么关系?当时已经有坛友给出理论分析最高电压达到600V以上,当然实际测试没有达到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电压超过电解电容的实际耐压值(比25V高)后电解电容击穿了,但是实际击穿电流不是很大(20mA~35mA)电解电容短时间不会立即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R3跟D3也不要的时候,电压也很低正常来说应该有45V的

想要验证电压为什么很低,去掉R3和D3,可以把电解电容换为耐压630V以上漏电小的无极性电容测试,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帖子和在月初的时候发帖子“继电器新用法 ”是什么关系?当时已经有坛友给出理论分析最高电压达到6 ...

这个图跟继电器哪个是没关系的,电压我算220V*1.41也达不到600V他是不是会仿真软件坑了,况且我看资料,一般1U电容的阻容降压一般会在45V左右!是啊,电解不会马上就坏的,都是客户用久了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帖子和在月初的时候发帖子“继电器新用法 ”是什么关系?当时已经有坛友给出理论分析最高电压达到6 ...

我事实上,量阻容降压最高也是50V左右,有时候是3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跟继电器哪个是没关系的,电压我算220V*1.41也达不到600V他是不是会仿真软件坑了,况且我看资料, ...

    楼主我还没明白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项目已经批量生产在客户使用后才出现电解电容损坏需要分析解决?“用久才坏”是多久?还有别的什么元件坏吗?
    把具体情况信息给出来可能有人可以帮到你,有一些详细信息可能是重要分析信息,像我这样头脑不灵活的菜鸟不好理解猜测你的具体情况和目的。还有你的原理图有R1和C1位号重复,为方便沟通你原理图能不能规范点,我回复贴本想使用位号说明但是又担心误解,非得多打字说明电解电容。从阻容降压稳压角度考虑R我不明白R3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还没明白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项目已经批量生产在客户使用后才出现电解电容损坏需要分析解决 ...

没什么,坏得不多,我们想精益求精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帖子和在月初的时候发帖子“继电器新用法 ”是什么关系?当时已经有坛友给出理论分析最高电压达到6 ...

R3一般稳压二极管必备的,你上网查一下就行了,限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R3一般稳压二极管必备的,你上网查一下就行了,限流的!

网上哪里有说明?

如果真想精益求精,建议把原理图规范好。

你图中R3和D3串联会增加稳压管实际动态电阻输出电压纹波大,可以参考《实用电源电路设计  从整流电路到开关稳压器》(世纪电源网电源论坛有):

想减少稳压管的冲击电流可以用两级电容滤波电路,既可以防稳压管冲击电流大也可以减小VCC纹波电压,缺点多了一个电解电容PCB空间加大:

以下电路对稳压管冲击电流没有改善,反而R3由于在电源波峰和波谷附近冷上电受冲击电流影响不用使用小功率碳膜电阻和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哪里有说明?

如果真想精益求精,建议把原理图规范好。

电容有的,只是没画出来!你百度,稳压二极管,就有介绍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有何见解,这个电路不要稳压管的时候电压特别低!

不要稳压管电容会爆,

网友A:
说浪费电源的,你们知道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浪费电源的,你们知道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吗?

知道,我们暂时没用到这电路,是另一个厂家用的,虽然浪费但空载电压不高所以他用上了,还有他的负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稳压管电容会爆,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是25V他这样的电路空载才10V,我测过了,这样做有他的目的

网友E:
这是阻容降压,我以前看过篇**专门分析这种电路。
这种降压的确方便简单,但也有问题,
1、这种电路能够输出的电流很小,由C1的大小决定,1uF电容能提供30mA左右,一般用作LED指示灯的供电;
2、你这张图上用了半桥滤波,产生了浮动地,不安全;
3、这种方式的220VAC将成VDC抗干扰能力很差,交流电源的杂波很容易伤害到后面的精密设备。
这种电路在电气上的LED指示灯及民用LED照明灯上见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