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stc11f系列单片机写程序,程序太大,想写一部分到EEPROM中,求解怎么弄?

楼主(2014-11-28):
如题,没用过EEPROM,求指点

楼主:
有例程最好,学习学习

网友A:
不可能的,程序运行不到EEPROM的。
你的程序超过60K了???

网友B:
换个更大的FLASH的 STC就可以,51不支持EEPROM中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程序运行不到EEPROM的。
你的程序超过60K了???

hex文件是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更大的FLASH的 STC就可以,51不支持EEPROM中运行程序

懂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hex文件是128K

Hex大小不代表程序大小,要转成Bin看大小

网友D:
128K的hex文件最多45k多点的b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x大小不代表程序大小,要转成Bin看大小

受教~

楼主:
我现在想把24064的屏幕驱动重写下。用结构体,不知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E:
如果你有很多常量数组(比如显示字库)包含在代码里的话,可以想法把他们转移到EEPROM里,再写一个驱动要用的时候 从EEPROM里读就是了,慢点,麻烦点,但可以支持很大的空间,不必受那蛋疼的64K限制。

网友F:
使用结构体是个好习惯。同理把软件标志位放在一个字节中的不同位中,而不是建立几个变量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结构体是个好习惯。同理把软件标志位放在一个字节中的不同位中,而不是建立几个变量也可以考虑。 ...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F(2015-04-05):
其实是可以的啊。你给你的单片机写个给boot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