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mcblk1: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楼主(2014-11-28):
板子是mx6q的,系统是android4.3,android启动之后会自动挂载sd card,但是会出现错误:
mmcblk1: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35, nr 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135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1p1, logical block 4
lost page write due to I/O error on mmcblk1p1
mmcblk1: timed out sending r/w cmd command, card status 0x400d00
FAT-fs (mmcblk1p1): error, fat_free_clusters: deleting FAT entry beyond EOF
FAT-fs (mmcblk1p1): Filesystem has been set read-only

使用的配置是:
        .cd_gpio = SABRESD_SD2_CD,
        .keep_power_at_suspend = 1,
        .support_8bit = 0,
        .delay_line = 0,
        .cd_type = ESDHC_CD_CONTROLLER,
        .runtime_pm = 1,
50M的clock
已经确认sdcard是ok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这里是从SD卡启动吗?u-boot中的启动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使用的是imx6q_sabresd
不是从sd卡启动 只是挂载s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imx6q_sabresd
不是从sd卡启动 只是挂载sd卡

楼主你好,从你给的信息里能看出,是在挂载SD卡时无法mmc的block。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 SDHC 卡吗?还是microSD c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给的信息里能看出,是在挂载SD卡时无法mmc的block。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 SDHC 卡吗?还是mi ...

我挂载的是microSD card,现在蛮奇怪的 手动挂载可以挂载上 但是不能有删除动作  否则就报上面的错误 但是可以向sd card复制东西  是不是50M频率过高的?

网友B(2015-10-17):
同样的问题,你用的是高速卡吗??应该低速卡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驱动哪里的设置,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C:
没遇到过,关注一下......

网友B: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呢,我sd卡可以识别,但是一挂载就出错。。
/ # hdparm -tT /dev/mmcblk0

/dev/mmcblk0: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0, nr 51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Timing buffer-cache reads:   328 MB in 0.51 seconds = 654735 kB/s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384, nr 51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57, nr 43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5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58, nr 43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58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5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77, nr 41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77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59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80, nr 416,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80
mmc0: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2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85, nr 41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85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86, nr 410,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486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60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502, nr 39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502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62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505, nr 39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505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63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695, nr 20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695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86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15, nr 18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15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89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48, nr 14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48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93
mmc0: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2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58, nr 13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58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94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89, nr 107,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89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0, logical block 2098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824, nr 7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824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827, nr 6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82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862, nr 3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862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883, nr 13,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883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72,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496,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896, nr 256,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13, nr 23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913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61, nr 19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961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70, nr 18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970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87, nr 165,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98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13, nr 13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013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52, nr 100,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052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65, nr 87,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065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73, nr 7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073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88, nr 6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088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12,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84,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0: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2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87, nr 5,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8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91, nr 1,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791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784,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152, nr 6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0: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2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174, nr 4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174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187, nr 2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187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60,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68,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68,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6968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6984,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64,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072,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168,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216, nr 16,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232,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264,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296,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328,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360,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392, nr 32,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19, nr 5,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419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16, nr 2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0: Got data interrupt 0x00000002 even though no data operation was in progress.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21, nr 19,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421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40,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56,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61, nr 3,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461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56, nr 8,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b00
mmcblk0: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mmcblk0: error -84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7460, nr 4, cmd response 0x900, card status 0x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0, sector 17460
hdparm: short read

网友B: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D:
clk布线加个电阻,我这边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lk布线加个电阻,我这边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是clk这个引脚上面加一个上拉电阻吗??多少欧姆的呢?

网友D:
不是上拉,是串一个电阻,22 33 47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上拉,是串一个电阻,22 33 47 试试.

哦~我知道了。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现在用非高速卡(不带HC字样的),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最高速度有16M/s。但是高速卡(有high capacity)的就出现这种错误。请问您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D:
目前使用hc16G class10的卡

网友E(2016-01-09):
各位大神,我的是emmc出现这个问题了,从SD卡启动,出现下面的错误
[  193.887832]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193.894750] mmcblk1: error -110 sending stop command, original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2400900
[  193.904770]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0, nr 8,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193.914979] mmcblk1: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
[  203.927833]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03.935599]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0, nr 8,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03.945317]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0
[  213.967814]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13.973644]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1, nr 7,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13.983381]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1
[  224.007851]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24.014638]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2, nr 6,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24.024366]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2
[  234.047820]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34.053618]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3, nr 5,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34.063341]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3
[  244.087817]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44.094606]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4, nr 4,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44.104324]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4
[  254.127822]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54.134624]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5, nr 3,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54.144345]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5
[  264.167821]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64.174616]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6, nr 2,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64.184336]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6
[  274.207820] mmc1: Timeout waiting for hardware interrupt.
[  274.215609] mmcblk1: error -110 transferring data, sector 7, nr 1, cmd response 0x2000900, card status 0x0
[  274.225365]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mcblk1, sector 7
[  274.230789]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mcblk1, logical block 0
[  274.236839]  mmcblk1: unable to read partition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