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字信号驱动芯片Edge818的替代型号

楼主(2014-11-28):
只用到芯片里的DATA和EN;实现功能是对FPGA产生的信号进行三态输出;电流电压放大;电压>18V,电流>400mA
芯片价格最好便宜点的,要用好几百片。已经找到ISL55100可以,还是太贵了。

网友A(2015-01-14):
PLANET ATE的芯片有没有接触? VENUS系列!!详情可加Q 七八 4679 84

网友A:
价格绝对优势,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替换你的E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