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构成的振荡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4-11-28):
这个电路是由两个运放构成的振荡电路,从TL062的1脚输出震荡信号。
像这样的电路怎么分析呢,要点是什么,输出频率怎么算。请教大神!!

网友A:
用运放的自激振荡来当振荡源,频率恐怕不是能够外部控制的,再者运放自激振荡后功耗增大,很怀疑这个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搜下教课书上的RC串并联式正弦波振荡电路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的自激振荡来当振荡源,频率恐怕不是能够外部控制的,再者运放自激振荡后功耗增大,很怀疑这个电路的 ...

这是最基本的方波、三角波振荡电路,频率当然可以控制,可行性更是毋庸置疑,

网友B:
如果仅仅需要输出方波,那么一个运放就足够了,不需要两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需要输出方波,那么一个运放就足够了,不需要两个运放,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呢。求推荐书或者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呢。求推荐书或者这方面的资料

清华第四版的模电书

网友C:
如果是方波电路,只需要一个运放就行了。
分析要点是:1.迟滞电压比较器 2.RC电路的充放电
如果是三角波发生电路,要在正弦波后面加一个积分电路。

应为“如果是三角波发生电路,要在方波后面加一个积分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方波电路,只需要一个运放就行了。
分析要点是:1.迟滞电压比较器 2.RC电路的充放电
如果是三角波发 ...

方波积分才是三角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方波积分才是三角波吧?

嗯,刚才搞错了

网友E:
写传递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基本的方波、三角波振荡电路,频率当然可以控制,可行性更是毋庸置疑, ...

没认真看,以为C1是接GND的。第一反应就是运放自激振荡了;P
上周刚好测试某款运放的带容性负载能力,输出直接带电容,让运放自激振荡,功耗会增大不少,并且振荡的频率貌似跟所接电容没啥关系

网友:
先拆分开,前级为积分电路,后级为迟滞比较器、那么这个电路一联合、积分电路输出三角波,迟滞比较器输出方波、频率也很好调节,调节迟滞比较器的回差电压、即可调剂输出频率、积分电容也要相应的调整。

网友F:
R1-R3,C1都对频率有关系。UB的+端会有两个电压值,再加上R1C1的时间,自己算一下就好了,就是+端电压变化和UBout的电压范围比例,用电容RC的那个指数公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