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系列IAP(版主看看)

楼主(2014-11-28):
大家应该都用过F1系列的IAP吧
在APP里面定义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
#endif
}
就可以跳转到指定位置执行APP程序了
现在这个F0的库找遍了,都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这个中断向量,怎么做IAP呢

做过的大侠说说

网友A:
给你个官方例程

网友B:
工具楼上意见参考例程试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意思不是不会写IAP这部分代码,写完这个烧录到芯片里,那么接下来就得下APP部分,首先你得设置MDK里面中断向量,并且APP代码里面也得设置跟MDK一样的偏移量类似这个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但是在库里面找不到这个,这个是之前STM32F1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意思不是不会写IAP这部分代码,写完这个烧录到芯片里,那么接下来就得下APP部分,首先你得 ...

F0没有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例程中Project\STM32F0xx_IAP/binary_template/src里面的mian文件有样例代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很好啊,用串口升级的话,IAP代码6K就可了,#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01800

网友C:
同问,楼主找到了怎么设置NVIC的方法了没有

楼主: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030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IO uint32_t VectorTable[48] __attribute__((at(0x20000000)));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pragma location = 0x20000000
  __no_init __IO uint32_t VectorTable[48];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__IO uint32_t VectorTable[48] __attribute__((section(".RAMVectorTable")));
#elif defined ( __TASKING__ )
  __IO uint32_t VectorTable[48] __at(0x20000000);
#endif

for(i = 0; i < 48; i++)
  {
    VectorTable[i] =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i<<2));
  }

  /* Enable the SYSCFG peripheral clock*/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Remap SRAM at 0x00000000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

这样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按这个来配置,但是跳转的时候出现一个问,就是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E808000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20000638 to 0x20000E38) 我想问一下,读出来的二进制代码是先写高位还是先写低位?例程里面是先写低位的

网友(2015-03-18):
putron09  你的代码编译不通过,

网友E(2015-07-15):
引用 楼主: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这个貌似也是不行啊。

网友F(2015-11-07):
IRAM1 修改下  start: 0x200000C0

网友G(2016-03-29):
引用 网友F:
IRAM1 修改下  start: 0x200000C0

搞定。就是IRAM1 start的问题。

修改成 start:0x200000C0

就好了。

网友H:
F0没有像F1/F2/F4的内核 一样中断矢量表位置可以灵活配置,M0内核的中断矢量表位置固定在00处。所以IAP时F0芯片跟其它有差异。

因为 uint32_t VectorTable[48];   占用了RAM 4*48 byte ,即 0xC0 字节。

网友I(2016-12-13):
请问VectorTable[48]; 的大小为什么是48

网友J:
有用  15楼

网友K(2017-01-13):
引用 网友H:
F0没有像F1/F2/F4的内核 一样中断矢量表位置可以灵活配置,M0内核的中断矢量表位置固定在00处。所以IAP时F ...

中断向量表固定在0x2000000开始的48*4字节,那么用户RAM(IRAM)从0xc开始。
但在iap或没有bootloader功能的单片机程序中,按道理开始的RAM48*4字节被向量表占用,IRAM也要设成从0xc开始。但实际不需要,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中断向量表固定在0x2000000开始的48*4字节,那么用户RAM(IRAM)从0xc开始。
但在iap或没有bootloader功能 ...

你APP里有开启中断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APP里有开启中断吗?

有开中断
我的项目:可以在app里跳回iap。
每次单片机正常启动,会跳到app运行,在app里识别到长按键,在flash做标记,然后跳到iap
iap程序会读出flash的标记,以判断运行iap代码还是app代码。。。目前运行良好

只是单片机运行的绝对起始地址和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在SRAM地址中有些不明白

网友L(2021-06-08):
最终楼主跳出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