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RF2401多发一收可以么?

楼主(2014-11-28):
NRF2401能配置成多发一收模式么,多个终端节点广播,任意收集节点可以搜集终端节点,但是我看2401发送和接收都有地址的,

网友A:
我这个不熟悉.不过一般芯片都是支持的.你查查手册

网友B:
假如可以,多个芯片发送,一个芯片接收,这个芯片能处理过来吗,还能识别数据吗?

网友C:
应该不行;
很难判断啊;
我猜的;

网友D:
看是数据包的处理把...2401没用过.///CC1101之前用过多个节点发送,,一个主机接收.

网友E:
可以,多发一收,多收一发,多发多收都可以。
无线信号不是定向发送的,只要发送到空中,在范围内的天线都会捕捉到,之后nrf24l01判断地址和自己的相同就会存到FIFO里送给上位机,地址和设定的不同就直接丢弃。
nrf24l01同时可以监听6个地址,但不同模块可以共用同一个地址,所以同时监听的模块数是没有限制的。至于发送地址,由于可以随时修改,所以相当于没有限制。
似乎没办法指定接收所有地址的包,不过所有模块发送和接收地址都设为同一个值,然后在数据包里包含自己定义的地址就行了,无非是上位机负担重一点,发现包不是给自己的扔掉就好了。
多发多收的情况通讯协议需要仔细设计。比如说,如果同一个地址有多个接收者,则最好禁止自动ack(这时ack只表示有一个接受者收到了包,而不是全部收到了包,没有意义)。
又比如,很多模块都发送的话,互相如何避免碰撞需要仔细考虑。

网友:
可以啊!手册不是说过么?有六个接收通道啊!

网友F:
当然可以,不过需要自个管理网络拓扑结构

网友G:
只能分时进行,保证任意时刻只有一个在发。

网友H:
比对对讲机来理解就非常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多发一收,多收一发,多发多收都可以。
无线信号不是定向发送的,只要发送到空中,在范围内的天线都 ...

恩 很有道理呢, 我也学习了啊!!

网友J(2015-06-15):
可以,通道地址配置不一样就行了,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单一通信。

网友K:
可以的,最多支持1收6发,只要设置的地址不一样,在接收数据的时候,按照地址进行判断,就可以了。这个我自己亲测过,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