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我的是imx6q sabre的板子,用下载的boot.img正常显示,用自己编译的boot.img不可以

楼主(2014-11-28):
不明白啊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源码,最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源码,最新的吗?

android-4.4.2_r1,好像是kernel的问题。用freescale提供的boot.img可以,用自己的不可以,而且init.rc是一样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源码,最新的吗?

是不是android-4.4对应指定的kernel?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源码,最新的吗?

我是HDMI显示的,显示器有信号接收是肯定的,但是不显示UI界面,仅仅好像就是亮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了

网友A:
请问在串口上打印什么信息了,停在哪里呢?

网友A:
建议你从串口打印信息入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kernel的问题。更换了kernel的branch.
不过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我git branch 显示本地只有master分支。结果不加-b,git checkout竟然还可以切换到别的分支,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kernel的问题。更换了kernel的branch.
不过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我git branch 显示本 ...

楼主你好,关于git branch以及git checkout命令的使用,你可以百度一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你一看就明白了的。有问题我们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