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系列在debug与正常运行状态有何区别?

楼主(2014-11-28):
如题,调试eeprom的时候,在debug下可以正常读写,而正常运行时报错! 所以。。。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建议通过逻辑分析仪,比较一下在Debug和正常RUM模式下,
读写EEPROM的时钟逻辑有何不同或者有什么差异。

如无其他问题,请楼主结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建议通过逻辑分析仪,比较一下在Debug和正常RUM模式下,
读写EEPROM的时钟逻辑有何不同或者有 ...

问题出在延时上! debug时延时是够的,在正常运行时延时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延时上! debug时延时是够的,在正常运行时延时不够了。

楼主你好
请问Debug时全速运行和正常运行结果也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Debug时全速运行和正常运行结果也不一样吗?

不一样,只要插上j-link就不一样!接上j-link的sdio和sclk就不会出问题(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