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 12.04上执行ltib错误

楼主(2014-11-28):
操作系统:ubuntu 12.04 (vistual box下装的虚拟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32bit的还是64bit的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32bit的还是64bit的Ubuntu?

是32bit的. uname -m ,显示是i6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2bit的. uname -m ,显示是i686

楼主你好,建议 你使用64bit的Ubuntu 12.04。这样你也可以编译android的。32bit的话,编android跑步起来。
不过你这里一定要使用32bit的话,建议你试一下修改:
/ltib/bin文件夹下的Ltibutils.pm中zlib的路径到指定文件夹
在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libz.so*'),中添加
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lib/i386-linux-gnu/libz.so*'),
你试一下,看是否可以的。

网友A:
uname -a的话,会显示什么内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 你使用64bit的Ubuntu 12.04。这样你也可以编译android的。32bit的话,编android跑步起来 ...

Rita:
  您好:问题原因发现了。
  最初的错误是显示: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zlib     0           not installed

我看L3.0.35_4.1.0_130816_source/pkgs有zlib-1.2.3.tar.bz2这个压缩文件,我以为是没有安装这个zlib包,于是把这个压缩文件拷贝到/home/xumin/ltib/ltib目录,并解压&&make&&make install,但是执行 ./ltib 仍然是报zlib not installed这个错误,后来在网上看到是需要修改/home/xum/ltib/ltib/bin/Ltibutils.pm,将zlib那行需要的lib路径修改后,发现zlib not installed这个错误没有了,却出现了我帖子中提示的错误,我仔细分析该错误,发现这个错误是ltib脚本的cp命令执行错误导致退出! 而/home/xumin/ltib/ltib目录下不应该有这个解压包,否则会cp命令执行错误而退出。所以我删除这个了这个目录。此时又在本网站另一个FAE有一个针对ubuntu 12.04的补丁:patch-ltib-ubuntu12.04.sh,打了补丁后,刚才的错误就没有了,我看到补丁影响到的文件之一就有/home/xum/ltib/ltib/bin/Ltibutils.pm这个文件,即:zlib         => sub { my @f = (glob('/usr/lib/libz.so*') 修改为glob('/lib/i386-linux-gnu/libz.s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me -a的话,会显示什么内容呢?

uname -m如果显示为i686就是32位的,如果显示x86-64,就是64位的。
uname -a

Linux xumin-VirtualBox 3.2.63.ubuntu.xumin.001 #4 SMP wed oct 22 11:03:34 CST 2014 i686 i686 i386 GNU/Linux

楼主:
感谢Rita,麻烦结一下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您好:问题原因发现了。
  最初的错误是显示:

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Rita,麻烦结一下帖。

楼主你好,结帖的话,得您帮忙结帖。我这里没有权限结帖的。结帖方式,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的帖子: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网友A:
看到楼主已经结帖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B(2015-09-09):
Updating lpp from local packages
+ cp -dp /home/alle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_install/ltib/pkgs/LTIB Codecs /opt/freescale/pkgs/LTIB Codecs
cp: target `Codecs' is not a directory
Died at ./ltib line 2518.
traceback:
main::check_dirs:2518
  main::host_checks:1438
   main:554

Started: Wed Sep  9 01:00:04 2015
Ended:   Wed Sep  9 01:00:09 2015
Elapsed: 5 seconds

Build Failed

遇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但是我这个复制的是一个库啊,打开ltib文件看2518行,lpp是个什么鬼啊。谁能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C:
cp: target `Codecs' is not a directory
看上去类似,可能根本原因不一样......

网友D(2015-12-30):
复制错误,不应该把LTIB Codecs文件夹放到/pkgs里,应该把LTIB Codecs里面的文件拷贝出来然后复制到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_install/ltib/pk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