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问数字开关和模拟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4-11-28):
菜鸟一枚:
最近在挑选一款多路复用器,在TI产品里面有数字和模拟之分,看手册数字的里面强调了速度,请问模拟开关呢?他们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吗?模拟开关的原理就是传输门吗,而数字开关是只要把0和1转发就行了吗?
哪位大神能详细解释一下啊,可惜新手没分,谢谢!

网友A:
你理解得对。

模拟开关,内部应当是MOS管,讲究接通电阻、漏电流;
数字是门电路。

网友B:
对楼上补充,模拟开关,一般内部用的是J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得对。

模拟开关,内部应当是MOS管,讲究接通电阻、漏电流;

哦,明白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上补充,模拟开关,一般内部用的是JFET;

多谢您的补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补充。

不客气;

网友C:
简单的说,数字开关的输入和输出,通过的都只能是电平信号,比如数据选择器
模拟开关的输入和输出是模拟的信号,比如CD系列的开关

网友C:
更简单的办法,你数电书上学到的开关,基本都是数字开关,模电书上学到的,肯定都是模拟开关了

网友D:
你想下,模拟信号是连续变化的,所以模拟开关对速度要求就不高,数字信号是断续的,在其变化是要求开关速度要快,所以要求开关速度。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2015-01-27):
非常的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