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stemwin中通过xbf外挂flash字库出现显示问题

楼主(2014-11-28):
软件环境:mdk5.10+stemwin5.22
硬件环境:stm32f407igt6

我通过官方软件fontcvt生成4倍抗锯齿,宋体16*16的字库并载入flash,
然后在TFT上验证显示ADCB四个ASCII码,正好32*16个像素,一切看起来很美好。

然后我给emwin开了一个缓存,用作通过外部SRAM缓存刷新液晶,就出现了问题:
ABCD的背景像素长和高都多出了一个像素,也就是变成了33*17个像素。

我试过将外挂缓存开大一点,或者将堆栈开大,现象依旧。
只要把缓存刷屏一取消,就显示正常了。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把需要刷新的原始数据,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输出显示,看是不是数据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需要刷新的原始数据,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输出显示,看是不是数据出问题了; ...

就是用串口打印出来了的,经过同样的写函数
不开缓存数据正常,开了缓存就出错
这个写函数又不开源,看不到里面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