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复位问题

楼主(2014-11-28):
最近在使用msp430f5529时候发现在TA0应用UP MODE,选用ACLK(32.768Khz)或者是将SMCLK分频32次,使能TAIE之后将会出现单片机不停复位状况,在选用SMCLK分频系数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复位情况。分析得出是因为使能TAIE产生TAIFG中断导致复位,但是为什么打开这个中断会导致复位还是不清楚,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PS:在使用TI官方的库文件时候TIMER_A_configureUpMode(TIMER_A0_BASE,TIMER_A_CLOCKSOURCE_ACLK,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32,COUNT,TIMER_A_TAIE_INTERRUPT_ENABLE,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TIMER_A_SKIP_CLEAR);在定时器选用的频率高时候TIMER_A_TAIE_INTERRUPT_ENABLE使能之后没有反应,在频率低的时候就会复位,也就是上面说到的情况。目前还不知道在UP MODE时候TAIFG中断的作用,感觉这个函数里可以没有TAIFG中断的使能操作。希望我说的这个情况能够在大家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