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不能想KEIL那样批量注释?

楼主(2014-11-28):
CCS能不能想KEIL那样批量注释?

楼主:
调程序的时候,想必大家肯定用过吧。没有发现跟keil那样选中语句,批量注释和批量取消注释的按钮。到底有没有的?

网友A(2015-02-04):
ctrl+shift+\  或者ctrl+shift+/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一般的注释形式都一样的诶。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的啊,,编写程序的是需要做大量的注释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