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靠的9V脉冲降到5V脉冲供单片机使用呢?

楼主(2014-11-28):
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难题:
      我的工作是用程序把小区楼口的对讲主机中的通讯数据读出来,但是这个通讯数据不是5V脉冲的,是一串9V脉冲,厂家让我用电压比较器,那样的话我必须重新做板,我现在直接用两个电阻分压来完成的,因为我手头只一个对讲主机,所以觉得电阻分压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现场是一个楼口的对讲主机带48户人家的分机,每个分机的数据线又都与主机相连,如果主机上用2个电阻进行分压的话,会不会对传输的信号产生影响呢?因为本身程序就是一位一位把数据读出来的,如果这些电阻对信号产生影响的话,我担心程序就不好用了。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先谢了!

网友A:
要隔离吗?高速光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隔离吗?高速光耦怎么样?

想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实现,前提是不能影响对讲的原有信号:),如果加芯片的话,就得重做板了。

网友B:
你做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对。

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平匹配,常用的可以使用三极管和光耦。

对讲主机和分机之间通讯脉冲一个是9V,一个是6V,我只是从主机端取出这两个脉冲信号,把它们降到单片机可以接收的5V电平内,用光耦可以吗?

网友D:
设计选9V电压,是为了远距离传输,你换成5V是肯定要降低抗噪声性能的,搞不好不能用。建议你在每个从机输入的地方再分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做吗?

可以

网友E:
最好先跟随下,再电阻分压吧;

网友F:
电阻分压 改成一粒电阻限流、一粒4.7V稳压管限压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分压 改成一粒电阻限流、一粒4.7V稳压管限压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能说的具体点吗?
先分压,再用稳压管吗?
我刚刚抓紧了一下波形对比了一下,加上电阻分压后,原来的9V信号端,电压下降约0.2V,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先分压,再用稳压管吗?
我刚刚抓紧了一下波形对比了一下,加上电阻分压后,原来的9V信 ...

不用额外分压了,就电阻加稳压整形就可以了。
  9V信号降0.2V,看你串的总电阻是多少,与信号源的驱动能力有关。可能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额外分压了,就电阻加稳压整形就可以了。
  9V信号降0.2V,看你串的总电阻是多少,与信号源的驱动能 ...

就是直接9V脉冲入端接一个限流电阻,电阻的另外一端接稳压管的负极,稳压管的正极接地,稳压管的负极给单片机吗?当脉冲是9V时,电压降为5V了,当脉冲是0V是,电压还是0?  稳压管是击穿后才起作用,那么已经击穿的稳压管还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9V脉冲入端接一个限流电阻,电阻的另外一端接稳压管的负极,稳压管的正极接地,稳压管的负极给单 ...

稳压管就是设计为击穿状态 长期工作的,电压降下去自然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就是设计为击穿状态 长期工作的,电压降下去自然可以恢复。

就是如果外电是9V时,它击穿把电压降到5V,当外电是0V时,0V电压经限流电阻直接进入单片机,这时就与稳压管没什么关系了,对吗?限流电阻有什么经验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就是设计为击穿状态 长期工作的,电压降下去自然可以恢复。

还有个问题,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电流就会很大,会不会影响对讲的信号线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稳压管反向击穿后,电流就会很大,会不会影响对讲的信号线呢?谢谢! ...

这个击穿后的电流就靠限流电阻来限制。我们机械分析:比如你原来接10K+10K,信号原为9V,结果得到4.4V,电流440uA,信号源降0.2V,那么信号内阻约为454欧;换4.7V稳压管,假定信号源降0.1V,则限流电阻需降 9V-4.7V-0.1V=4.2V,限流电阻=4.2V/220uA 约19K,取值18K或20K即可。

网友G: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H:
要想完美解决这样的问题。输入用运放,然后再电阻分压。 如果直接在总线上分压,肯定是不可取的。造成总线阻抗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