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11-28):
下面是我的DS18B20的驱动程序,在仿真中可以用,但为什么在电路板上显示的就是0度呢?请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void delayfor(uchar i)
{
  for(i;i>0;i--);
}
void delay11us(uint k)
{
  while(k--);
}
/**ds18b20**/
void  ds18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for(8);
   DQ=0;
   delayfor(80);  //80改60
   DQ=1;
   delayfor(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for(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ds18b20_read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11us(10);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ds18b20_writ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11us(10);
    DQ = 1;
    dat>>=1;
  }
}
/**读出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writ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1us(10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ds18b20_writ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11us(100);
        a=ds18b20_readchar();
        b=ds18b20_readchar();
        if((b*256+a)>63488)
          {
                          t=~(b*256+a)+1; t=t*25;flag1820=1;//取反加1
           }
        else
          {
                         t = (b*256+a)*25;flag1820=0;
          }
        return(t);
}
/**温度数值处理**/
void gettemperature()
{
           uint realtemp;
        realtemp=readtemperature();
        temp[0]=realtemp/1000;
        temp[1]=(realtemp/100)%10;
}
  #endif

网友A:
绝壁时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壁时许问题

是时序问题吗?那我的程序那里有问题?

网友B:
一般贴上一大段程序是最讨厌的了,自己的程序自己最了解,别人看不懂的

网友C:
用什么仿真的?
对照时序图看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贴上一大段程序是最讨厌的了,自己的程序自己最了解,别人看不懂的

这倒是事实,帮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事实,帮顶一下

: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笑了,你就帮帮人家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别笑了,你就帮帮人家呗

我在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努力

一同努力:lol

网友E:
你先找个网上现成好用的18B20程序,然后移植到这个芯片上。

网友B(2014-12-28):
引用 网友E:
你先找个网上现成好用的18B20程序,然后移植到这个芯片上。

好多人移植都懒得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时序问题吗?那我的程序那里有问题?

时序问题,是不是

网友F(2015-01-29):
一般是时序或者延时的问题

网友G(2015-02-28):
延时问题(O_O)

网友F:
楼主,谁有功夫给你看这么大段的程序啊

网友(2015-03-31):
楼主自己对着时序图排查一下,然后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网友:
如果延时不再时序要求内,就修改

网友:
一般经过几次修改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我第一次用这个也是自己写的

网友:
记得那次,我调试了两天,终于成功了

网友G:
经过了这么久,楼主应该搞定了,希望他出来说说是不是时序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