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29):
这个不属于标准件,市场上不会有卖的.
可用长螺丝改制

这种东东也需要自制,说明设计工艺性很蹩脚,哈哈,要不就是土豪大款.
想要从设备上引2根线,完全可以一个螺钉夹2个焊片解决.(都是标准件,市场上有卖)

网友B:
很明显是自己加工的零件,市场上没的卖的

网友C:
这东西和我们现在用的一个好像差不多,装置夹具用的,可以用来当螺丝也可以当夹具

网友D:
如老t所言,这个零件的设计实在是很蹩脚,成本可不低,还是在改进工艺结构上好好下功夫吧。

网友E:
确认好材质,找人车一个

网友F:
是国外的标准件,我在老外的板子上见过好多的。

网友F:
直接上到测试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