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端口问题?

楼主(2014-11-29):
如图

用pic单片机电阻分压做一个按键电路,K1正常是通过一个按键连27V的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送单片机RB5和RC0检测。
疑问:1、若按键没有按下,既k悬空,系统上电正常,人体触摸k处,如果人体带静电有没有可能把芯片端口打坏?
          2、整个系统都没有上电的情况下,人体触摸k处,如果人体带静电有没有可能把芯片端口打坏?
出现了好几例这种情况,上电测试功能一切正常,过一段时间后,测试,按键端口电压不正常,这中间在系统没电的情况下,人体手会触摸k接线柱。现象表现为,k处的按键按下后,再松开,RB5和RC0处会存在不固定的电压。正常情况下,电压应为0.所以怀疑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手触摸k处,静电是不是把芯片端口给打坏了,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比较急,谢谢。

网友A:
不大可能是静电打的,进来就并联了Z6,而且还串了那么多大电阻,静电的能量打进来,很难打到单片机上去的。楼主怀疑的话,可以把R33、37、41拆掉再测单片机RB5和RC0上的电压,看是多少。另外考虑其他地方设计是否存在漏洞,造成损坏。

网友B:
1、若按键没有按下,既k悬空,系统上电正常,人体触摸k处,如果人体带静电有没有可能把芯片端口打坏?
2、整个系统都没有上电的情况下,人体触摸k处,如果人体带静电有没有可能把芯片端口打坏?

PIC单片机的ESD能力在各个厂家MCU中是处理得很好的,通常环境意义上的静电造成的损坏,我个人没见过,在测试环境中施加比较残酷的ESD电压(16KV以上),我公司见到的现象基本都是芯片复位(也有少量的击穿)。

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到并不一定是ESD造成的,也许是那个27V造成的,你放的那个24V稳压管响应速度很慢,而且RB5\RC0是不是有高压进入(例如R33虚焊时),你也需要再仔细检查各种可能性,Z6换成一个5V的TVS,RB5和RC0通过检测AD值来判断KEY是否按下,这样似乎比较可靠点。

楼主:
问题找到了,像叶兄说的确实不是静电造成的,单片机没有坏,是产品用环氧树脂封装后,里面干燥程度不够,导致电路板吸潮,里面阻抗改变。其它地方的电压串过来,紊乱了。

网友C:
树脂封装是否干燥速度太快,外面形成一层壳,导致里面的溶剂不能挥发而很难完全固化。

网友D:
树脂固化后介电常数应该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脂封装是否干燥速度太快,外面形成一层壳,导致里面的溶剂不能挥发而很难完全固化。 ...

这种可能性很大,不过我选的是常温固化24小的。后来把整个产品用60-70度的温度烘烤几个小时,就正常了。要不就是里面溶剂没挥发,要不就是有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脂固化后介电常数应该很高啊!

正常是介电常数很高,就怕固化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