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充电回路中的电感选取问题

楼主(2014-11-29):
各位师傅,请教问题:一个开关式充电回路,输入:12V,给电池(两串的锂电池)充电,充电模式是先恒流再恒压。现在恒流充电最大电流是2A,如果想将最大电流改为4A。该如

何修改回路参数?特别是回路的电感如何选取.
说明:(1)图中RC1,RC2是电流取样电阻。(2)PWM信号是TI公司的BQ2954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发出的。占空比约60%。
我想的途径是:(1)增加调制芯片的占空比(增加PWM),使MOS管的导通时间增长。(2)减小取样电阻。(3)改变电感。现在的状况是:芯片的占空比被我调到60%了,但没法继

续增大;取样电阻也减小了。但是电流仍然没有很大改善。电感的问题我还没弄明白。

网友A:
芯片规格书或者设计指南上一定有相关资料的

楼主:
官网上没有关于电感的论述。这个电路应该是BUCK电路的典型。师傅们就给讲讲这个BUCK中电感如何计算吧?网上看了好几种公式,没有明确的论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没有关于电感的论述。这个电路应该是BUCK电路的典型。师傅们就给讲讲这个BUCK中电感如何计算吧?网上 ...

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你的输出电压不够高,当然无法达到预定的电流值,你把输出电压调高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你的输出电压不够高,当然无法达到预定的电流值,你把输出电压调高一点就可以了 ...

你好。我这个电路是DC12V输入,用来给两串的锂电池充电的。锂电池充满的电压是8.4V。给电池充电的模式是先恒流,再恒压。
输入电压是固定的,最终的输出电压也应该是固定的了。之前我把这个电路从500MA的充电电流(恒流模式)改到了2A。主要是将回路的取样电阻改小了。
现在我需要从2A增大到4A,遇到了上述的问题。

楼主:
目前我怀疑应该是电感的问题了。我见网上有专门论述BUCK降压电路的电感问题的。其中一种公式是:L=(VIN-VOUT)*D*TS/I0.
其中:D是占空比,TS是PWM的周期,I0是纹波电流(建议取最大电流的20%)。这个公式貌似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怀疑应该是电感的问题了。我见网上有专门论述BUCK降压电路的电感问题的。其中一种公式是:L=(VIN-VOU ...

你的PWM最大占空比是0.6是吗?输入12V,输出8.5V,占空比至少需要0.7,电感量选型不合理,会导致峰值电流倍剧增,或导致B的增大而饱和,你说一下频率,我可以帮你计算电感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WM最大占空比是0.6是吗?输入12V,输出8.5V,占空比至少需要0.7,电感量选型不合理,会导致峰值电流 ...

你好。我前面发的有原理图的图片,输入12V,输出是给电池充电的,两串的锂电池(充满8.4V),输出我应该取值8.4V吧?实际上回路的肖特基二极管上也有VD这个压降的。我认为占空比D=8.4/12=0.7(芯片的占空比是自动调节的,最大可到0.8);PWM的频率是55KHZ,所以TS=0.018US。纹波电流取值I0=4A*0.2=0.8V。带入我上面那个公式,得到L=47UH。
麻烦您看下。这个计算合理吗?这个L是最小值对吧。我可以选取比这个大的电感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前面发的有原理图的图片,输入12V,输出是给电池充电的,两串的锂电池(充满8.4V),输出我应该取 ...

电感量太大了,我的计算结果是8u H就可以了。过程如下,
频率55K,
占空比0.71,T=18.1818us,
Ton=12.9us,
伏秒数=(12-8.5)12.9= 45.15
电感平均电流Li=4A
欲使电流纹波率r等于0.4,
电流增加量需等于4*0.4=1.6A
欲使电流增加量等于1.6A,
电感量L=45.15/1.6=28uH

网友B:
前面少写个2,是28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少写个2,是28uH

你的计算结果是对的。我那个计算结果不对。实际使用是选用比28UH大的电感吗?电感过大有啥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结果是对的。我那个计算结果不对。实际使用是选用比28UH大的电感吗?电感过大有啥影响? ...

28uH是最佳值,实际用的时候,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如果你知道磁芯的Ae值和匝数以及线径的话,可以据此计算磁感应强度和电流的穿透深度,但这应该不是输出电流不达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uH是最佳值,实际用的时候,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如果你知道磁芯的Ae值和匝数以及线径的话, ...

如果远大于28UH可以吗。因为我这个电路里原来2A充电的时候,电感用的是250UH的。我如果不动这个电感量,在使用中有啥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远大于28UH可以吗。因为我这个电路里原来2A充电的时候,电感用的是250UH的。我如果不动这个电感量, ...

远大于28uH是不行的,有可能会饱和,你知不知道磁芯的Ae值和铜线的匝数?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计算一下有没有饱和,难道你用的是250u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远大于28UH可以吗。因为我这个电路里原来2A充电的时候,电感用的是250UH的。我如果不动这个电感量, ...

如果你真用了250uH的电感,那需要极大的磁芯才行

网友C:
计算是初始、还要在电路调试中不断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真用了250uH的电感,那需要极大的磁芯才行

噢。对于电感和变压器这些我很陌生,有专门讲解这方面的书籍或者网站吗?

网友D(2015-09-22):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太大了,我的计算结果是8u H就可以了。过程如下,
频率55K,
占空比0.71,T=18.1818us,

伏秒数=(12-8.5)12.9= 45.15
欲使电流纹波率r等于0.4,
版主,你好,这两个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或者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还劳烦版主解释下,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