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pic芯片,谢谢!

楼主(2014-11-29):
公司的一款产品,原来一直是14脚的PIC16F676。用起来嫌容量小,作为开关量控制的I/O口也太少。现在想换大点的芯片。麻烦各位推荐一款便宜的PIC芯片,28脚,容量大于5K即够用。功能主要作AD转换,其它若能如通信、传输等功能,均可不考虑。16型,18型都可以,年用量大于10K,直接推荐商家也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A:
PIC16F1828,20PIN,容量4K  WORD
PIC16F1933,28PIN,容量4K  WORD
PIC16F1936,28PIN,容量8K  WORD
PIC16F1938,28PIN,容量16K WORD

网友A:
以上几款都是内置了EEPROM的型号,另外还有无EEPROM的型号,价格比这应该能稍微便宜点。

楼主:
谢谢,信息很准确:handshake。PIC16系列是否退出市场了?现在时兴18系列的。

网友A:
PIC16退出市场?

呵呵,PIC16正在重新焕发新春才对哦,PIC16这两年又新推出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新型号,例如PIC16F18XX,PIC16F15XX,PIC16F17XX,PIC16F19XX等新品,都非常不错的芯片,卖的也很不错。

网友B: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PIC16F1829,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PIC16F1829,不错。

这都是啥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啥啥?

如果你有闲心可以一猜: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闲心可以一猜

有电池,有WIFI 是个手持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电池,有WIFI 是个手持设备

是个2.4G无线数据采集器,要求低功耗,没用wifi。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O yewuyi,
PIC16F1828,1829 批量大致什么价位啊?

价格不方便在BBS里面讨论,因为你的批量到底多大是不确定的?

如果你是贸易商,不管你多大批量都很难再申请更好的价格,如果是工厂好说。

网友F(2015-04-22):
你可以问问大一点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