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AP

楼主(2014-11-29):
我们玩ARM9,一般都是在内存里调试程序,速度飞快。STM32下也可以这样,虽说现在的flash寿命已经很长了,但flash中调试烧录程序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有时候程序上一个小小的改动要花上几倍的时间下载代码,这确实是不能忍受的。   我们也可以在开发STM32时,在内存中调试程序。

楼主:
{ STM32这颗Cortex-M3控制器,与其他许多ARM一样,提供了BOOT0和BOOT1两个管脚用于启动选择。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用于串口ISP)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在芯片上电复位时,BOOT0和BOOT1两个管脚的状态将决定芯片从何处启动。

楼主:
1.当BOOT0和BOOT1均设置为逻辑1时,系统将从内置SRAM中启动,这是代码内存调试的第一个条件。 } 经多次确认,BOOT0和BOOT1状态与内存中调试无直接联系

楼主:
2.然后,我们需要在代码中设置正确的中断向量表位置。中断向量表通常被放置在用户程序的开始,所以flash中运行时,向量表位于0x08000000处,而当代码被放置在SRAM中运行时,他的位置就成了0x20000000。在初始化NVIC时,我们可以放置如下代码,定义向量表的位置
    NVIC_SetVectorTable(0x20000000 , 0x0); 或     NVIC_SetVectorTable(0x08000000 , 0x0);

楼主:
3. 在编译器中,要进行正确的设置。这里以IAR 5.4为例说明。     3.1.  工程选项中Linker项,Config选项卡中,指定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为stm32f10x_ram.icf, 该文件在FWLIB安装包中可以获得,IAR4和5分别有不同的配置文件。     3.2.  同样是工程选项中Debug项,Download选项卡中,去掉所有钩子,不下载代码到flash
  经过以上步骤,代码就可以在内存中调试,下载速度飞快,调试速度也比flash中快了不少!

楼主:
IAP在线升级

1.boot程序

(1) IROM1 起始地址:0x8000000

(2)关键代码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3000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1, JumpAddress = *(v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是把用户代码的复位地址赋值给JumpAddress。
2,  __MSR_MSP(*(vu32*) ApplicationAddress); 是把用户代码的堆栈地址写入堆栈指针
3, Jump_To_Application()是把用户代码的复位地址付给PC指针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这句话的意思是把用户代码的首地址里面的数据拿出来,看看是不是以0x20000000开头。

(X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意思是说X是不是在0x20000000与0x2001FFFF之间,即栈顶是不是在以0x20000000开始的128K 前面说了用户代码的首地址放的是堆栈指针,而堆栈应该指向RAM,而RAM的首地址是0x20000000,所以这句话用来判断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正确的堆栈指针地址写在了用户代码的首地址,进一步可以推测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用户代码写在了用户代码区,如果已经写入了,就可以跳过去运行,如果没有写入,就不跳过去。这是DEMO程序的判断逻辑,可以这样用,也可以不这样用。

楼主:
2.APP程序

(1) IROM1 起始地址:0x8003000

(2)关键代码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3000  (修改地方)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中断向量表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