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菜鸟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4-11-29):
我的板子是用的AT91SAM9G45 的片子。外部联了NANDFLASH,和DDR,还有一个EEPROM。
boot 程序是放在EEPROM里的。
我在查看AT91芯片本身boot stratege 后有点疑惑。
按照芯片本身的boot过程。上电后,内部ROM被映射到0x00000000,根据芯片本身的bootloader,芯片会自动去外部查抄有效的bin文件,顺序是:
1,NANDFLASH,2,SD card 3,SPI flash 4,twi EEPROM.
如果找到了,就会把bin文件搬到内部RAM,然后remap地址,把内部RAM映射到0X00000000,然后开始运行程序。
但我的问题是,我板子上程序是在外部DDR 上运行的,同时外部EEPROM里装的BOOT程序到底干什么用的。外部EEPROM里的BOOT程序是什么时候读取的。

网友A:
百度搜一下:《嵌入式ARM Linux开发的软硬件方向选择》,VeryARM提供很实用的**

网友B(2015-03-19):
您是买的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