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ON视频信号转换板

楼主(2014-11-29):
  现做了一块T-CON视频信号转换板 ,板子在42MHHZ下工作很正常,换到一个时钟信号为25MZH的平台就会出现屏幕中字 和文本框抖动的现象。42MHZ的平台和25MZH平台只有时钟信号频率的不同,现需要同时兼容两个平台   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A:
从最基本的入手,测试25MHz下信号的Th,Tse,对比42MHz下的,先看看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楼主:
是的! 做好时钟输出端的滤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 有时开关机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屏幕闪动,只要在开机出现了闪动,进入正常工作后一定会时不时的出现屏闪的现象,在开机的时候不出现,等机子正常工作就不会出现,已经排除了屏的问题和屏幕转换器、及其主板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问题出现在电源上呢,是不是在开机的过程触发了干扰源呢

网友A:
你说的开机出现后面也会出现,开机不出现后面也不出现是指同一台机器吗?
1,如果是同一台机器就是你的上电复位电路我认为有问题,导致你的内部锁相环电路工作不稳定。
2,如果不是同一台机器,那么测试主要IC的上电复位的时序比较一下,看看有何区别

楼主:
谢谢 是同一台机器上,目前已经确定问题是在2410主板上了,目前是还是无法解决,非常感觉楼主的解答

网友A:
建议重点查查所有电源的上电时序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