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运放+跟随器

楼主(2014-11-29):
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当输入为0时,输出不是也为0么?而上图为什么说三极管射极输出为0时,通过反馈  会使运放的输出为0.6V?请各位老大能指点下迷津??

网友A:
这是为了保证运放的两输入端“虚短”,而运放的输出非饱和即可。这里,BJT的BE间有个Ube(图中的0.6V)正向压降,所以运放的输出是Ube(输入为零)。

网友B:
负反馈啊。如果你掌握了运放的知识,顶楼的电路只不过是插入了个扩流的三极管,关键是负反馈的引入点从运放输出变成了BJT的发射极。

运放如果要工作在线性状态,必须满足同相与反相输入端电压为0,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需要近似为0即可。

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考虑下如果插入一个推挽输出级会是啥情况。

网友C:
输入为0,输出也为0,——这概念是错的。

运放的特点:虚短,虚断,Ro=0,A=∞
和 Vo 有关系吗?

虚短应当这样理解:
两输入端并非绝对相等,是有压差的,但压差是无穷小;
就因为差别是无穷小,所以,可以认为“相等”。
无穷小乘以无穷大,得一个非零值,是很正常的。

网友D:
同意3楼。
运放OPA的输出级一般就是互补射随器,这个不过是嫌OPA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够,又多加一级跟随器而已
此时运放OPA与做射随器的三极管应该看成一个整体。跟随只是整体的跟随。外部跟随了,内部自然不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其实我也知道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来分析比较好。但小弟就是搞不明白,在静态时(没有输入信号)输出是如何保持在0电位的,而不是其他电位??从理想元件来看,假如这个电路把正负15V电源  换成30V的单电源,那么请教各位老大;同样在没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电位又保持在多少啦???能把分析的过程讲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