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硬件错误

楼主:
FSL_GPIO.zip (548.08 KB) 各位好,我自己打算写一个驱动程序,,从做简单的LED开始啦,但是在给结构体幅值的时候就硬件错误,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求指点!
FSL_PORT_FUN *port_set;
  port_set->PORT_ISF=PORT_PCR_ISF_DN;
  port_set->PORT_IRQC=PORT_PCR_IRQC_IT_DMA_DIS;
  port_set->PORT_LK=PORT_PCR_LK_DN;
  port_set->PORT_MUX=PORT_PCR_MUX_ALT1;
  port_set->PORT_DSE=PORT_PCR_DSE_HD;
  port_set->PORT_ODE=PORT_PCR_ODE_DN;
  port_set->PORT_PFE=PORT_PCR_PE_DN;
  port_set->PORT_SRE=PORT_PCR_SRE_SL;
  port_set->PORT_PE=PORT_PCR_PE_EN;
  port_set->PORT_PS=PORT_PCR_PS_UP;
typedef struct
{
INT8U   PORT_ISF :8 ;
INT8U   PORT_IRQC:8 ;
INT8U   PORT_LK  :1 ;
INT8U   PORT_MUX :7;
INT8U   PORT_DSE :2;
INT8U   PORT_ODE :1;
INT8U   PORT_PFE :1;
INT8U   PORT_SRE :2;
INT8U   PORT_PE  :1;
INT8U   PORT_PS  :1;
}FSL_PORT_FUN;

网友A(2014-11-29):
野指针吧

楼主:
这代码我单独在c里面调试没问题啊

网友B:
你好,楼主!
我建议你可以在官网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工作量,也能减少代码出错的概率。
请问你使用的那款MCU,我可以推荐对应的官方例程给你。

如无其他问题,请楼主结贴,
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此帖:【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里提到的方法查找问题原因。

网友C:
但从你的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操作GPIO模块寄存器之前未开启对应GPIO口的Clock Gate时钟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从你的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操作GPIO模块寄存器之前未开启对应GPIO口的Clock Gate时钟门。 ...

谢谢!确实是这问题,吧时钟放在前面开启就可以了,我以为与顺序无关,看来我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问题,吧时钟放在前面开启就可以了,我以为与顺序无关,看来我错了。 ...

恭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下次遇到问题欢迎再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