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脉冲差分转单端,求教

楼主(2014-11-29):
5V差分编码器信号,转换出来的需要24V单端信号,需要什么芯片呢?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求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
咋没人来说说呢,哎。。。

网友A:
有专门的芯片,伺服说明书上有,编码器厂家的产品手册上也有,随便百度一下编码器就能找到

网友B:
记得看到和回过这一帖了.
找 422 接口的收发器吧, 后面拖个三极管驱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