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rogram Size: Code=29578 RO-data=4010 RW-data=488 ZI-data=1856的含义

楼主(2014-11-29):
Code是代码占用的空间,RO-data是 Read Only 只读常量的大小,如const型,RW-data是(Read Write) 初始化了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是(Zero Initialize) 没有初始化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不会被算做代码里因为不会被初始化。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在烧写的时候是FLASH中的被占用的空间为:Code+RO Data+RW Data

程序运行的时候,芯片内部RAM使用的空间为: RW Data + ZI Data

楼主:
Code, RO-data,RW-data ..............flash RW-data, ZIdata...................RAM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楼主:
1; RO 看下面两段程序,他们之间差了一条语句,这条语句就是声明一个字符常量。因此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之间应该只会在RO数据中相差一个字节(字符常量为1字节)。 Prog1: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

Prog2: #include

const char a = 5;

void main(void) { ; }

楼主:
Prog1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0 0 96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8 ( 0.98kB)

楼主:
Prog2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1 0 96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9 ( 0.99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9 ( 0.99kB) ================================================================================

楼主(2015-06-26):
这个可以用来计算空间的。省的去看map文件了。

网友A:
Code是代码占用的空间,RO-data是 Read Only 只读常量的大小

网友B:
TM32 Program Size: Code=29578 RO-data=4010 RW-data=488 ZI-data=1856
这个是数据类型不同的,各占用多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