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读写铁电存储器FM25H20的问题?

楼主(2014-11-29):
有哪位用FM25H20铁电啊? 我现在用IO模拟SPI接口从FM25H20读出来数据全部为0XFF。急啊!!! 下面为程序,哪位帮我看看,问题出再哪儿?
麻烦指导一下!! 谢谢了

#include "common.h"

void Fram_delay(int i)
{
    while(i--)
    {
            asm("NOP");   //asm("NOP");
    }
}

static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SByte)
{
        unsigned char i,btemp;
        btemp = SByte;
        for(i=0; i<8; i++)
        {
                SPI2_SCK_L;
                Fram_delay(100);
                if(btemp & 0x80)
                        SPI2_MOSI_H;
                else
                        SPI2_MOSI_L;
                btemp<<=1;
                Fram_delay(100);
                SPI2_SCK_H;
                Fram_delay(100);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btemp;
        btemp = 0x00;
        for(i=0; i<8; i++)
        {
                btemp<<=1;
                SPI2_SCK_L;
                Fram_delay(2);
                SPI2_SCK_H;
                Fram_delay(100);
                btemp |= SPI2_MISO;
        }
        return btemp;
}

/*
功能:
- 从FM25H20批量读取数据
参数:
- address:FM25H20的地址,pdata:读出数据的存储指针,length:读出数据的长度
*/
void FM25_read(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data, unsigned long length)
{
        unsigned char* padr;
        unsigned long temp_adr,temp_len,i;

        temp_adr = address;
        temp_len = length;
        if(temp_adr >= FM_SIZE)
                temp_adr = temp_adr%FM_SIZE;
        padr=(unsigned char*)&temp_adr;

        FM_CS1_L;                 //片选使能
        Fram_delay(100);
        Write_Byte(CMD_READ);     //读指令
        Write_Byte(padr[2]);      //读地址高两位
        Write_Byte(padr[1]);      //读地址中间字节
        Write_Byte(padr[0]);      //读地址低字节
        /*读出数据*/
        for(i=0;i<temp_len;i++)
                pdata[i]=Read_Byte();
        Fram_delay(100);
        FM_CS1_H;                 //片选禁止
        Fram_delay(100);
}

/*
功能:
- 从FM25H20批量:写入数据
参数:
- address:FM25H20的地址,pdata:写入数据的存储指针,length:写入数据的长度
*/
void FM25_write(unsigned long address, unsigned char* pdata, unsigned long length)
{
        unsigned char* padr;
        unsigned long temp_adr,temp_len,i;
        temp_adr = address;
        temp_len = length;
        if(temp_adr >= FM_SIZE)
                temp_adr = temp_adr%FM_SIZE;
        padr=(unsigned char*)&temp_adr;

        FM_CS1_L;                 //片选使能,写使能
        Fram_delay(100);
        Write_Byte(CMD_WREN);     //写使能
        Fram_delay(100);
        FM_CS1_H;
        Fram_delay(100);
        FM_CS1_L;
        Fram_delay(100);
        Write_Byte(CMD_WRITE);    //写指令
        Write_Byte(padr[2]);      //写地址高两位
        Write_Byte(padr[1]);      //写地址中间字节
        Write_Byte(padr[0]);      //写地址低字节
        /*写入数据*/
        for(i=0;i<temp_len;i++)
                Write_Byte(pdata[i]);
        Fram_delay(100);
        FM_CS1_H;                 //片选禁止写保护
        Fram_delay(100);
}

void TestEERW1(void)
{
  unsigned int i;
        char buf1[100],buf2[100];
        memset(buf1, 0, sizeof buf1);
        memset(buf2, 0, sizeof buf2);

        FM25_read(100, buf1, 100);

        for(i = 0; i < 100; i++)
        {
                buf2[i] = i;
        }
        memset(buf1, 0, sizeof buf1);
        FM25_write(100, buf2, 100);
        FM25_read(100, buf1, 100);
  for(i = 0; i < 100; i++)
        {
                buf1[i] = i;
        }
}

/*
功能:
- 初始化FM控制接口,IO模拟SPI
-
*/
void FM2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MOSI_PIN;
        GPIO_Init(FM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M_CS1_PIN;
        GPIO_Init(FM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SCK_PIN;
        GPIO_Init(FM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PuPd_NOPULL;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MISO_PIN;
        GPIO_Init(FM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M_WP_PIN | FM_HOLD_PIN;
        GPIO_Init(FM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FM_WP_UNLOCK;
        FM_HOLD_H;

        FM_CS1_H;               //片选置高
        SPI2_SCK_L;             //时钟置低
        SPI2_MOSI_H;            //数据置高

        TestEERW1();

}

网友A:
存储器还没有响应, 应该先验证时序波形,找示波器帮忙先看通信波形吧

网友B(2019-03-28):
整个驱动我调通了,加我QQ,给你驱动   120144600

网友C:
先确认硬件与时序没问题

网友D(2023-04-13):
您好 我们公司是做国产铁电存储器的,可以原位替换富士通赛普拉斯,有需要可以跟我们申请免费样品测试。郑淑珍13714112885,可以加我,发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E:
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发送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F:
光看代码不好分析问题,有波形吗?

网友G:
看代码没啥问题,引脚都接对了吗?

网友H:
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是不是发送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I:
看是不是硬件电路接的有问题

网友J:
存储器还没有响应, 应该先验证时序波形

网友K:
找示波器帮忙先看通信波形吧

楼主:
感谢各位,这个问题早已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