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LM393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9):
各位大神好,请教个问题,如图中所示,当信号电压S+ 大于S-的时候U1的1脚输出应该接近12V吧(我并不确定),那网络RXD0处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呢(DVCC是3.3V)?RXD0接单片机串口的RX,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当信号电压S+ 大于S-的时候U1的1脚输出应该接近12V吧”
此时U1的1脚电压接近DVCC(假定RXD0端开路)。
看看LM393内部结构就清楚了,该比较器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信号电压S+ 大于S-的时候U1的1脚输出应该接近12V吧”
此时U1的1脚电压接近DVCC(假定RXD0端开路)。
看看 ...

恩,谢谢,我也是才发现是OC输出。

网友B:
有个问题,为什要加一个R222,这个不是将RXD0的逻辑0的电平提高了么?虽然输出依然在逻辑0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