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805 的匹配电容的最佳值

楼主(2014-11-29):
网上意外搜索了一下电源电路,发现最简单的三端稳压器 7805 的电路两段的输入输出电容也是经常纷呈。
有的根本不接, 好多接个 0.1uF 小电容,有标 101 的,也有 10uF 乃至 1000uF 的电解电容的。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个比较标准的匹配电容构成标准电路给大家参考使用的。

网友A:
这和负载的轻重,有很大关系。
一般几百毫安,选个几十、几百uf,再并个104,就可以了;几安培,则选几千 uf 。
不用太较真。

网友B:
这个器件有很多厂家生产,各家的手册数据也会肯定有点不同。
典型值,输入滤波电容 0.33uF 是常用的, 输出基本上看负载,输入纹波,和对输出纹波的要求。
另外使用这个器件特别重要的一点, 必须注意足够的散热.

网友C:
同意,7805,不用太较真,按照厂家给的来,自己测测纹波,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