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线路图开关电源中续流二极管的选择原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1-29):
D5为何选择400V的二极管,输出最大电压才48.5V

楼主:
D5为何选择5A的二极管,输出最大电流才70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D5为何选择5A的二极管,输出最大电流才700mA

手机上网,你的图我看不清,但既然是续流二极管,那就必是BUCK或者是正激电源,为什么续流二极管电流要比负载电流大很多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二极管是在MOS关断只会才导通的,所以二极管在导通的这半个周期里,二极管平均电流和电感平均电流以及输出电流一致,二极管在整个周期平均电流等于电感平均电流乘以二极管占空比,二极管占空比是1减占空比,看起来二极管平均电流不大,但二极管峰值电流是和电感峰值电流相等,峰值电流又这取决于输入电压,电感量以及频率等诸多因素,所以实际二极管要比额定值大很多

楼主:
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A:
二极管耐压的问题,是因为VIN/n=VINR,跟匝比和输出电压有关,还请高人指点,既然你不相信我,我就不再多说了

楼主:
先谢谢yytda的指点。
其次不要误解,因为我的网速慢,所以在没有看到你的回复就求助高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yytda的指点。
其次不要误解,因为我的网速慢,所以在没有看到你的回复就求助高人了。 ...

关于二极管耐压的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假如整流后大电容电压是350V,在MOS导通时,初级绕组承受输入电压,而此时次级绕组及二极管也将承受一个折算电压,这个电压就是用输入电压除以匝比,如果匝比是3.5,次级折算电压就是100V,再加上48V的输出电压,所以至少需要200V耐压的二极管,所以二极管耐压的选型,主要是看最高输入电压以及匝比和输出电压

网友B:
二极管耐压要 大于 母线电压(Vmax)/匝比  + Vout    +   漏感尖峰

网友C:
还有一个选料原则:如经过计算得知、需3.14A电流,而成品中、比3A多一点、那就选5A!…电压也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路过,我不说话。。。

楼主:
请各路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路大侠帮帮小弟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啊,前面几个人回复,你既不置评,又不追问,别人怎么知道你想问什么?怎么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E:
续流二极管耐压,得看主MOS关段的时候,初级耦合到次级,反应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是跟输出电压直接有关的;
电流,得看峰值电流的大小和温度,一般还是主要跟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流二极管耐压,得看主MOS关段的时候,初级耦合到次级,反应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是跟输出电压直接有关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流二极管耐压,得看主MOS关段的时候,初级耦合到次级,反应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是跟输出电压直接有关 ...

为什么与温度有关。
是否与二极管的正向降额曲线有关?

网友F:
最合理的办法是根据变压器的变比计算反射电压。
最简单的办法是示波器量输出绕组的电压峰值(需要考虑265V时的极端条件)。
推测这个电路初始设计是90V-265V,拿来用后没有修改变压器的设计。重新计算一下变压器,这个管子的要求可大幅度降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与温度有关。
是否与二极管的正向降额曲线有关?

比如3A的二极管,如果长时间流3A的电流,那么温度会很高,超过节温,二极管还是会坏。所以在设计中,很多最大电流只有1A的,采用了如3A的二极管,这样温升小些,保证寿命。

楼主:
D5是输出整流二极管,为何选择400V的二极管,输出最大电压才48.5V,输出电流0.7A
D4才是续流二极管,两者的选型标准应该不同,上面各位主要讲的是D4吧,是不是这个理?纠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5是输出整流二极管,为何选择400V的二极管,输出最大电压才48.5V,输出电流0.7A
D4才是续流二极管,两者 ...

前面所有人讲的全是D5,就是输出二极管,为什么选400V的,不是都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