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虚拟串口向PC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4-11-29):
我直接改官方例程主函数如下,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数据,但是会有大量的数据丢失,
  while (1)
  {

                         count_in = 64;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
然后我把代码改为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 (1)
  {
                   while(count_in);
                         count_in = 64;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count_in);
                         SetEPTxCount(ENDP1, count_in);
                         SetEPTxValid(ENDP1);

  }
}
却一个数据都收不到了。count_in实在EP1_IN_Callback()中清零的。求助啊。在线等。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实现我的要求的?大侠们求助

楼主:
有知道做过这方面的大侠吗?

网友A:
呵呵,不是很懂啊,为啥会有数据丢失呢??

网友B:
第一个加延时看看;
第二个程序跟踪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清0了;
或者改成IF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