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main函数的那点事

楼主(2014-11-29):
为什么STM32中必须要以int main()才不会警告!!!main函数有返回值吗?为什么我写一个return  int型的main函数又会报错,,求解释!!!

相关下载

网友A:
51没有,STM32有。

网友B:
这些都是编译器定的规矩,一般情况下main是不会返回的,但是在ansi-c里面确实是有返回值的。楼主可以看看较深入的有关c语言的书,
也可以参考此贴
http://nxlhero.blog.51cto.com/962631/703953

网友C:
严格来说,main()不是程序执行的第一个函数,它是被在它前面先执行的代码所调用的,那么编译器对它的返回值类型肯定是有要求的。
但是main()函数又很特殊,里面需要有个死循环。所以如果你在它最后显式的return的话,编译器会警告执行不到return语句。
这确实有点矛盾,但是特殊对象要特殊对待,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D:
main函数不但有返回值还有2个参数,但嵌入式环境下根本不需要,所以参数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main()不是程序执行的第一个函数,它是被在它前面先执行的代码所调用的,那么编译器对它的返回值 ...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in函数不但有返回值还有2个参数,但嵌入式环境下根本不需要,所以参数省略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