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可以做MODBUS-RTU吗

楼主(2014-11-29):
之前用28027做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运行效果还挺好的,脉冲+方向控制也毫无问题。
因为公司后来需求发生改变,需要用485发送命令来控制电机的速度,起停,梯形加速等,这就相当于把电机控制的部分也加到了驱动器里。于是我就自定义了一个通信协议,运行起来问题也不大,只是限定了在电机运转的时候,屏蔽SCI的接收和发送。因为在电机运转的时候,要求很高的响应速度,如果这时候去处理串口数据,会导致丢步等问题。

但最近考虑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标准的MODBUS协议写进去?之前测试过,好像每次最多只能接收8个字节的数据,超过就会出问题。

楼主: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处理串口的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深度的问题?有没有人成功嵌入modbus标准协议的?

网友A:
MODBUS1也是一种协议,没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