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4-11-29):
一直弄不懂怎么准确定时啊,比如说我设置Mclk是8M,smclk=mclk,定时器A的也用smclk,定时1s的话CCR0=8000
(CCR0=1s/(1/800M));
不知道这样计算的值对吗.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16-08-13):
我也想知道
楼主弄明白了没?

网友B:
这个需要注意时钟源的选择问题的。

网友C:
设置分频?

网友C:
定时器A时钟为smclk,8分频,

网友D(2016-10-25):
我來解惑了,  你今天用8MHZ,分頻8的話算法在下,

8M/8=1M(此為TIMER的時鐘頻率。
再者要看你是以MC_X來當計數,我以MC_2來當例子,就是0~0XFFFF,也就是說你一次要耗費65536/1M=0.065
,這樣一秒可以數好幾次,不是一秒一次  就不是你要的1S了

网友D:
假如你要用CCR0的方法也可,  前面提到為1M,我用一秒數一次,假設為0.6秒一次
?/1M=0.6
這樣?值太大了,我就會換時鐘源,  如有錯請多多包涵

自己學習的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