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遇到的关于串行I2C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29):
在软件I2C(不是硬件I2C)的编写的时候要不要在编写之前先吧I2C.c和I2C.H文件先包含进去再写发送接收字节和帧函数呢?还是不用  直接就写后面的函数?

楼主:
另外软件设置了CLK和DATA接在p1.6和p1.7  我可以不可以把它改接在p2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软件设置了CLK和DATA接在p1.6和p1.7  我可以不可以把它改接在p2口?

软件模拟的I2C总线,理论上IO口随便选择使用,除了某些IO口已经被占用的不能用之外,是没有什么限制了

网友B:
I2C.c和I2C.H,不清楚你这两个文件里都有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该不该包含。
另外,这种也要看你模块化代码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