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GPIO12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11-29):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clude"SCI.h"

unsigned char data=0;

unsigned int num=0;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interrupt void key_on(void);   //按键的中断函数

void GPIO_inter_init()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0;   //除能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2 = 0;  //GPIO12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0;   //输入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2 = 2; //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采样周期为510*Tsysclk,窗口宽度为5*510*Tsysclk=2550/60M=42.5us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2; //GPIO12作为xint1的中断源
          EDIS;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上升沿触发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外中断1使能
}

void Systeminit()
{
                /***************************************************************************************
                         * EINT 使能中断, * 清除中断的标志位* 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
                InitSysCtrl();
                DINT;  //关闭所有的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将GPIO的初始化省略掉
                /**********************************************************************************
                * 初始化SCI端口
                **********************************************************************************/
                InitSciaGpio();
           /*********************************************************************************
            * 将相应的代码拷贝到RAM中运行
                **********************************************************************************/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
                *  终端的重新映射
                **********************************************************************************/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aRxFifoIsr;
                PieVectTable.XINT1= &key_on;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  SCI模块的初始化,与中断的初始化
                **********************************************************************************/
                SCIinit();
}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中各个模块的初始化,包括液晶的初始化

        EALLOW;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使能int1.4
        IER |= M_INT9;   // Enable USART INT
        IER |= M_INT1;//使能int1
        EDIS;
        EINT;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GPIO_inter_init();
        uart_sendingstring("hello liuming");
        while(1)
        {
       if(data==1)
       {
               data=0;
               scia_xmit(num);
       }
        }
}

interrupt void key_on(void)
{
    data=1;
    num++;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楼主:
最近在写外部中断的程序,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