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共用

楼主(2014-11-29):
(无正文)

网友A:
其中一个外接晶体(注意晶体和晶振不是一个概念),然后将振荡电路的输出引向另一片MCU的振荡输入。哪个管脚是输出、哪个是输入,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一个mcu正常接晶振然后看手册有源的时候需要用那个脚吧这2个mcu这2个脚连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mcu正常接晶振然后看手册有源的时候需要用那个脚吧这2个mcu这2个脚连起来
...

错了。
“一个mcu正常接晶振”,这个MCU的振荡输出脚接另一个MCU的振荡输入脚,如2楼chunyang所述。
如果是将两片MCU对应脚接到一起,那么将会使振荡电路的负载加重,有可能停振。

网友D:
按照2楼的试下,最好用2块板子测试下;
要是直接画板,最后代不动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