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可以保护用电设备误接380V交流电吗?

楼主(2014-11-29):
设备是用220V交流电的,为防止安装的时候误接380V交流电,有什么办法?现在在用电设备电源输入端并联了一个470V的压敏电阻(上一级有保险丝),现在测试,接入380V交流电,很多情况是不烧保险,对后续电路伤害很大,电容炸了。需要把压敏电阻换成430V的吗?有什么好方法。还是压敏电阻质量不好?

网友A:
仅仅一个压敏电阻是不行的,会跳闸,如果压敏电阻够大,耐压够低,会跳闸或炸保险,压敏耐压太高,会炸电容

楼主:
现在用10K471的压敏电阻,接上380V交流电,有时候少保险丝,次数少,有什么办法?降低电压,用430V的压敏电阻?

网友B:
杜绝此类现象发生要从多方面着手!…
   证明你的设备并不规范!接线端口没图、文提示!丝印不醒目、没有警句提示!…
   思维也有问题!用220V、为什么不用270V的压敏!
   竟然用470  430?…
   真想OK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