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串口DMA连续通信

楼主(2014-11-29):
        在我的理解中,DMA就是一个搬运工,它主要搬运外设与CPU交换的数据,也可以是内存到内存之间的传输,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节省CPU的利用率,例如外设给CPU传数据时,直接配置好DMA的通道,这样DMA就可以将数据一个一个接收过来,当传送到DMA设置的个数时,DMA就可以触发中断标志位,CPU在去响应中断。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DMA将数据接收回来之后会触发USART和DMA的相应的中断,我们在写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怎么写,有没有严格的区分。我对整个的中断处理还不是很清楚,请大神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dma不需要cpu的参与   你可以不写uart中断  但要设置接受后触发dma   然后dma接手将数据传到ram   在达到设定字节后触发dma中断  然后处理数据

楼主:
下面是我写的代码,现在我用串口助手压根就接收不到数据,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1;
u8   USART_RX_BUF[64];
u8   USART_TX_BUF[64];

void DMA_Config_RX(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1传输
        __nop();                    //等待 DMA1 时钟稳定,DMA开启需要时间稳定
          __nop();                    //经测试最少 2 个 nop
          __nop();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1.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SRC ;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数据
        DMA_InitStructure1.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变化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1.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1.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优先
          DMA_InitStructure1.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1);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 ENABLE);
}

void DMA_Config_TX(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1传输
        __nop();                    //等待 DMA1 时钟稳定,DMA开启需要时间稳定
          __nop();                    //经测试最少 2 个 nop
          __nop();
    DMA_DeInit(DMA_CHx);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1.DMA_DIR =DMA_DIR_PeripheralDST ;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数据
        DMA_InitStructure1.DMA_BufferSize = cndtr;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变化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1.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1.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优先
          DMA_InitStructure1.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1);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接收和发送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DMA接收中断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u8 a=0;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5)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5);        //清除DMA的通道5中断函数
                USART_RX_BUF[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a == 64)
                {
                        a = 0;
                }
                USART1_Send_Byte(USART_RX_BUF[0]);
                USART1_Send_Byte(USART_RX_BUF[1]);
                USART1_Send_Byte(33);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void USART1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USART_SendData(USART1, byte);        //通过库函数  发送数据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等待发送完成。   检测 USART_FLAG_TC 是否置1;    //见库函数 P359 介绍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I2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DMA_Config_RX(DMA1_Channel5,(u32)&USART1->DR,(u8)USART_RX_BUF,64);
        DMA_Config_TX(DMA1_Channel4,(u8)USART_RX_BUF,(u8)USART_TX_BUF,64);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为9600

        while(1)
        {
        Confige1115(3);//初始化ADS1115函数
        read1115();//读1115的数据
        }

}

其中ADS1115是一个12位的AD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然后使用DMA发送数据,,完全不用考虑DMA中断问题。如果使用485涉及方向控制,可以在使用DMA发送数据的时候开启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这样一旦DMA发送完完整报文之后会进入串口完成中断,然后改变485方向

网友C:
你的那个串口设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