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出现奇怪的电压

楼主(2014-11-29):
如图,pcb为双面板,正面跟反面是一样的。pcb上没有焊接任何元件。在pcb的4处接直流电的地,3处接直流电的正极24V。用万用表测得1处和2处对地分别有20几伏的电压。其中1.2.3.4处是独立的,没有线相连。
很奇怪3、4处怎么能测出电压呢?而且还是20几伏,换了一块万用表还是一样的结果。请问各位前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是说就是正常现象。谢谢。

网友A:
建议测下绝缘电阻。

网友B:
你可以接个灯泡,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接个灯泡,看能不能点亮

灯泡点不亮。不过确实是电路板绝缘程度不够。电路板上不连通的焊盘之间居然会有几M不等的阻值,估计就是这个串过来的。我有好几块板子,其中就有正常的。不知道是电路板受潮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是有什么其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接个灯泡,看能不能点亮

灯泡是点不亮,不过是绝缘程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下绝缘电阻。

电路板绝缘程度不够。电路板上不连通的焊盘之间居然会有几M不等的阻值,估计就是这个串过来的。我有好几块板子,其中就有正常的。不知道是电路板受潮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是有什么其它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绝缘程度不够。电路板上不连通的焊盘之间居然会有几M不等的阻值,估计就是这个串过来的。我有好几 ...

这得看PCB材质了。。。或者PCB上的覆层可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PCB材质了。。。或者PCB上的覆层可能有什么问题。

pc基材用的是建滔的,问板厂,也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基材用的是建滔的,问板厂,也不是很懂。

FR4?更不可能了。
干脆刮掉覆层,再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4?更不可能了。
干脆刮掉覆层,再测下。。。

对,是FR4,没有涂层,我大面积铺铜后,上面都是开窗的。j就我上面贴的图,蓝色铜箔上面没有涂层,就是做电路板时铜箔上面的锡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