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继电器控制电压

楼主(2014-11-2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型号,仅绕组电压不同,那么各项性能无大区别,但绕组电感量不同,直流电阻不同。
绕组电压不同,是因为采用不同直径的铜线,绕不同匝数。

楼主(点评):
多谢,那就是仅仅去适应不同的控制电压把。

网友B:
各种继电器有各自的技术指标,与控制电压没有关系,你只有安要求来使用才能达到各项指标。

楼主(点评):
多谢,用12V控制是否闭合得更快呢?

网友B:
要看各自的说明书比较。

网友C:
控制吸合的电压不同

网友D:
原因是多方面的,俺举出几个吧:
1、系统供电电压。不同的行业及应用,有着不同的供电电压标准,需要选配指定电压的继电器。比如说你的系统供电24V,而你给配了个12V的继电器,那么就要为继电器提供单独的电源,得不偿失。
2、电流消耗。某些情况下,为了降低整体功耗,需要继电器线圈消耗的电流要小。为了可靠的吸合,需要足够的匝数,而绕制线圈的漆包线是有阻抗的,如果线径粗,线包会很大,对于成本和体积以及功耗都不利。所以在不使线包过大的情况下,要控制线径,这就导致线圈阻抗较高,而为保证电流,只能提高电压。此外还和触点的电流容量有关,除了对触点本身的要求之外,还要求足够的吸力,匝数和电流··取舍的问题。

网友E:
继电器线圈电压是驱动继电器动作机构的动力源。相同型号继电器其内部结构一样,其性能也是一样。不同的线圈电压只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环境,但其“安匝数”是一样的。安匝数就是继电器线圈电流及线圈匝数的乘积。相同型号不同线圈电压的继电器是性能是一样的。如果提高驱动电压,继电器的动作的时间会减少,但不是成比例的减少,当磁饱和后时间就不会再变化了。驱动力改变与触点抖动有关系,但也不成比例的。触点抖动分析起来比较复杂,要针对不同型号的继电器单一分析